STM32F405的TIM3->CNT的BUG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6-11-25):
CNT是32位的寄存器。

然而实际操作中发现,
对于CNT的高16位无法写入,比如赋值0x7fffffff,查看寄存器的值后,只得到0x0000ffff

楼主:
截图 如下

网友A:
有些时候,寄存器的值要通过串口打印的,直接调试看寄存器的时候,又是反应慢,看不出效果的。

网友B:
看看寄存器的介绍,32位并不代表着高16位是可写的。具体以数据寄存器的描述为准。

楼主:
是啊 寄存器还是要看具体的R/W选项的!

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 寄存器还是要看具体的R/W选项的!

明白了!

有的寄存器是半读写的,有的位是保留位,纯粹为了凑数的。

楼主:
纯粹为了凑数的???
你的意思是为了凑 32位这个概念?

网友D:
这个不算是bug,是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这么设计的。

楼主:
嗯!

其实看寄存器的时候 也看到了 很多都是 24位 或者16位可读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