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端口驱动能力……

楼主(2016-11-25):
在前面用PIC18F4520和PIC18F25K22的同一端口(PORTA)驱动过两片74HC595控制4位数码管亮灭,在电路,时序都是对的情况下,595没有输出信号,后来把PORTA和PORTB同事驱动两片595,数码管亮了,现在只是猜测:PIC单片机PORTA端口的驱动能力弱这个结论,不知对否,请大神赐教……

网友A:
端口驱动能力在数据手册中明确标明了,请仔细看,下结论前麻烦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B:
首先确定pa和pb的波形是一致的,确定后外部加驱动电路测试 如果可以的话才能得出该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驱动能力在数据手册中明确标明了,请仔细看,下结论前麻烦用示波器看看 ...

你叫我用示波器看。。。。也麻烦你看清我描述的  在《电路》和《时序》都是对的情况下。。。。再说芯片手册上写的也不一定都是对的(ps:没找到端口驱动能力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叫我用示波器看。。。。也麻烦你看清我描述的  在《电路》和《时序》都是对的情况下。。。。再说芯片手 ...

你说对,或者说没问题,只是可能有些问题你没看到、没想到而已,很多设计中的错误就是这么形成的。
你要确定驱动能力是否够,你把示波器波形贴出来,如果高电平到不了80%电源电压,低电平不低于20%的电源电压这个时候再下结论。因为这是大多数数字端口施密特触发所需要的电平,而一般TTL电平则在50%电源电压附近。
数据手册中的电性能或者叫电气规范一章中详细描述了各端口的负载能力。我没记错的话以前的老芯片全部是20mA,现在的新芯片一般端口的负载能力为4mA,部分端口驱动能力可达到20mA

网友C:
是不是模拟功能没关闭 或者其他配置有问题 ? pic的 io口没这么弱

楼主:
此乃真大神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模拟功能没关闭 或者其他配置有问题 ? pic的 io口没这么弱

此乃真大神也……

网友D:
在电路,时序都是对的情况下,595没有输出信号,…………………这不是自说话矛盾嘛?我只能确认一点:一次595能驱动,一次595不能驱动……区别就是给595的信号不一样或者电源不一样!仅此而已!!!!没有什么别的结论,也猜不出别的结论!…………………请用示波器看……什么叫电路都是对的情况下?……好比led指示灯……5v串电阻驱动没做吧?是对的呀……问题是有人用4.7M电阻你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对,或者说没问题,只是可能有些问题你没看到、没想到而已,很多设计中的错误就是这么形成的。
你要确 ...

嗯嗯,谢谢大神赐教,新技能get√

网友E:
原则上一个O可以驱动8个I(特别的口除外,如开漏输出),我怀疑是硬件不对,或者软件没有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电路,时序都是对的情况下,595没有输出信号,…………………这不是自说话矛盾嘛?我只能确认一点:一次59 ...

………问题已经解决了,电路和驱动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原则上一个O可以驱动8个I(特别的口除外,如开漏输出),我怀疑是硬件不对,或者软件没有调好 ...

是软件的问题,需要关系该引脚其他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