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冷机状态下程序就跑不起来,热机之后就一定能跑起来

楼主(2016-11-26):
TMS320C67系列DSP,用到了McBSP,EMIF,奇怪的现象,当板子冷机状态下(断电间隔10分钟以上),程序就跑不起来,热机状态下,每次都可以正常运行,功能全部正确,电源问题?程序问题?搞了大半晚上没搞明白。。请教大侠们,遇到过吗?

网友A:
这个我觉得是外设相关器件的问题  不是DSP的

网友A:
比如时钟   电源等

网友B:
程序问题吧 。

网友B:
看看你的工程文件,是不是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比如时钟   电源等

版主英明!电源方面我们查到了与上电时间有一定的关系,还无法最终确定问题所在,但确实有关系

楼主:
最近反复测试中,发现启动不起来时,MCBSP端口向外发送的数据为全“FF”,程序就不再往下执行。但程序中并没有全“FF”的数据发送操作;不知是不是DSP硬件出问题了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
DSP/单片机使用变量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如果没有初始化就使用可能会出问题,但用仿真器或快速上电,有些会保持上次断电的值,能正常运行

网友A:
加油找   找到了分享一下

楼主(2017-05-13):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没有使用未初始化的变量,
DSP/单片机使用变量的位置基本是固定的,如果没有初始化就使用可能会出问 ...

高人!尽管今天才看到你的回复,呵呵,实测确实跟初始化有关系。EMIF初始化没做好,使用中就会出现问题

楼主:
问题一个月前已经处理掉,是因为EMIF初始化程序,放的位置不对,导致有时运行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