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lwip 中netconn与socket 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1-26):
请问lwip 中netconn与socket 编程有什么区别

socket 编程例如:
                                /* 发送数据到sock连接 */
                                        if(send(sock,send_data,strlen(send_data), 0) < 0)
                                        {
                                                        /* 发送失败,关闭这个连接 */
                                                        rt_kprintf("\nSend error ");
                                                        lwip_close(sock);

                                                        /* 释放接收缓冲 */
                                                        rt_free(recv_data);
                                                        break;
                                        }
        }

netconn编程:

                                    netconn_flag=netconn_write(__pstConn, Text2, sizeof(Text2), NETCONN_COPY);
                                                netbuf_delete(TCPNetbuf);
                                                netbuf_free(TCPNetbuf);
                                                OSTimeDlyHMSM(0, 0, 0, 150);

请问   lwip 中netconn与socket 编程有什么区别

楼主:
快来大牛回答

网友A:
你还是回去看书吧

网友B(2017-12-13):
LWIP作者比较推荐NETCONN 方法,不过个人觉得SOCKETS更方便简单

网友C:
SOCKETS更通用些吧,楼主可以测试对比下

网友D:
如果你原来比较熟悉linux/windows下的socket网络编程,那就用socket;
否则可以考虑netconn。
不过我向来都用raw ap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