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开关电源和线性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关于DAC 运放 这些电路中,是不是大家一般都会选择线性电源?

比如 LDO、变压器之类的?

网友A:
LDO这个电源用的多一些,防止干扰。

网友B:
一般都会选用LDO,不用开关电源,主要也是因为减少开关噪声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