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请问搞PCB设计的时候 关于爬电间距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请问搞PCB设计的时候 关于爬电间距的问题!

请金升阳的技术专家 能不能给予一些指点?

是不是必须遵守这些规定?另外,有没有设计原则 可以让我们学习学习?

谢谢!

楼主:
比如 AC220 DC48 DC24

这些电压等级的爬电距离控制,肯定也会和电流的大小有关系吧?

楼主:
在设计电路板的时候,尤其是多层的,顶层与底层,如果上下的线是AC220的L与N,并且走线重叠了,这样会不会有一些风险或者其他干扰因素?

楼主:
是不是 周末的时候 金升阳厂家的工程师不来这里呢?

请厂家工程师看到之后,@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 周末的时候 金升阳厂家的工程师不来这里呢?

请厂家工程师看到之后,@我一下!谢谢! ...

亲,周末我们是不上班的噢,所以周末没办法回复论坛上的消息的~

网友B:
您好!
     关于爬电距离及电气间隙这两个指标的设计,我们首先要确定我们产品是做什么绝缘要求。
功能绝缘:是不用考虑这两个指标要求的,只要产品满足您的耐压测试要求即可。
基本绝缘和加强绝缘:可以参照EN60950或者UL60950标准中说明的,根据电压及污染等级对照表格设计即可。

楼主:
MARK:

EN60950或者UL60950

--------------------------------------------------------

网友C:
高压的 就要开槽。

低压的 注意一下绝缘就行了。

网友D:
沿绝缘表面测得的两个导电零部件之间,在不同的使用情况下,由于导体周围的绝缘材料被电极化,导致绝缘材料呈现带电现象

网友D:
版主分享给这个爬电的资料可以搜索一下。

网友E:
是电源的爬电距离吗?

网友E:
考虑相与地之间的电气间隙和爬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