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输入5~6V、有简单办法能稳定到5V 500mA左右吗?

楼主(2016-11-26):
LDO有压降,没办法稳定到5V

用电压检测芯片,超过5.3V用MOS管短路LDO行不行?

网友A:
其实有个最简单的法子。。。。。。不降压直接用

很多5V供电器件只有5.5或者5.25V,怕烧了。。

网友B:
先升后降,没问题

网友C:
负载总有个容差吧,还得必须刚好是5V?用LDO稳到4.8V好了。

再不行如果有另一个9V或者12V的电源,用5V基准->运放+MOS跟随出5V,高压电源给运放供电。似乎也有类似这样带辅助电源的LDO。

如果没有高压电源,加个电荷泵把5V升到10V就有了。

网友D:
BUCK-BOOST 芯片,Ti有好几款,不过有的最高输入电压为5.5V,可在前面串联一个二极管将6V降为5.4V以下。
Linear也有类似的产品。

网友E:
开关电源直接升压到5V .

网友F:
有种带LDO模式的过压保护器件,在5~6.8V输入下输出都是5V,应该满足楼主应用,比如SGM4064

网友G:
意思是额定功率输出了,用MOS管,稳压管,三极管组成能组成稳压电路,恒流部分是怎么办呢?

网友H:
微桥有高边输出可以0~100%的PWM芯片

楼主:
感谢各位回帖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种带LDO模式的过压保护器件,在5~6.8V输入下输出都是5V,应该满足楼主应用,比如SGM4064 ...

这芯片挺符合要求的,非常感谢!

再麻烦下你吧,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芯片能自动切换主备的?
是用在5V主路电源、5~6V备用电源,5V输出
主路5V有电,主路直通供电给输出5V
主路无电,由备用电源经SGM4064稳压输出5V。

SGM4064的CE能不能用主路有无电来控制?
我想了想好像只能主路加个二极管隔离,否则SGM4064的输出会倒灌给主路5V,影响SGM4064的CE控制逻辑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芯片挺符合要求的,非常感谢!

再麻烦下你吧,有没有什么合适的芯片能自动切换主备的?

可以的

网友I:
这芯片刚好我也想看看,以前有个LP2950,只有3个脚,焊起来很方便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防反灌吗?
就是VOUT 5V,VIN无输入,会从VOUT反灌到VIN?

网友F: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可以防反灌吗?
就是VOUT 5V,VIN无输入,会从VOUT反灌到VIN?

不能防倒灌

网友J:
完全可以,自己可以搭建一个低压差稳压电路。

网友K:
LDO压降满足300mV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