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spi裸片可以通信在pcb板上不能通信

楼主(2016-11-26):
最近在做一个SPI的烧录器,用于客户芯片的数据烧录。SPI协议看起来还是很简单的。实验的时候是在一块FPGA开发板上的SPI芯片,什么都对,就是死活读不到数据,后来我吧芯片拆下来,单独供电就可以通信上了。以为是个案没有在意。目前的项目(和实验不是同一款芯片,也不是同一块板子)也是同样的现象,开始以为是芯片挂板多了负载有些压降,自己做的烧录器驱动电压达不到(确实是有2.5)左右,但是我又用一个调压器调到3.3也同样的裸片可以读到ID,在板子上什么都不读到,说明就不是电压驱动的问题,请问问大家,在板读SPI的时候有特殊设置吗?比如什么信号特别容易受影响?在板子上的SPI信号都是板子MCU给的,我是把SPI信号都拉出来,接烧录器。。。。有遇见同样状况的大神吗?请指点一下.... 用罗分仪抓过信号,clk,CS和SI出去的信号都是对的

网友A:
你的信号被板上的其他器件影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信号被板上的其他器件影响了。

那这样说来离线烧录就不能做了?

网友A:
SPI 存储器都是从器件,一旦板子上电,主器件的信号就可能给出来到它的管脚上。
如果那个主器件可以配合你,还是可以烧的。
但是,如果你是在做一个通用的工具,那么别人板上的主器件并不会配合你。
所以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SPI 存储器都是从器件,一旦板子上电,主器件的信号就可能给出来到它的管脚上。
如果那个主器件可以配合你 ...

那如果我给主器件一个disable信号,叫主器件不工作是不是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如果我给主器件一个disable信号,叫主器件不工作是不是就可以了?

它不一定接受这个信号。
其实,正常的,它总是不会接受你的信号。

网友B:
如果主器件有Reset,一直给主器件通Reset信号,可能会强迫它放弃总线控制。

网友C:
哈哈哈....spi 支持多 master 么

网友D:
拆……专用座写……焊回去……    大批量的贴之前写好……

网友E:
板子有问题吧。
还有就是楼主的fpga有bug也有可能。比如人家给你的数据上升沿有效,下降沿后仅仅保留一点点的时间,你是下降沿之后去读的,而不是下降沿瞬间读的。刚好线长了有个信号的边沿变了,时序紧张的地方就出问了。

网友F:
看一下各个端口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拆……专用座写……焊回去……    大批量的贴之前写好……

不行的,要写进去金板ID,大批量的写完ID就乱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板子有问题吧。
还有就是楼主的fpga有bug也有可能。比如人家给你的数据上升沿有效,下降沿后仅仅保留一点点 ...

不是FPGA的板子,驱动板就是一个USB转SPI。按你说的,裸片可以通信是不是就说不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一下各个端口的波形

只能抓取到驱动器输出波形,由于代码是我写的,所以看下波形还是很有必要,但是不能判断芯片有没有接收到,因为SO上根本读不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哈....spi 支持多 master 么

这 个,,,多master是指多从机的意思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 个,,,多master是指多从机的意思吗?

多主机.最新的 spi 协议应该是支持多主机的.但是你们 fpga 肯定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主机.最新的 spi 协议应该是支持多主机的.但是你们 fpga 肯定不支持

多主机只要做那个片选加挂总线就好了,原理上灭有障碍

网友E:
多master是指的不同的单片机,每个都是一个master,然后分时访问同一个从机? 谁家有这种高级的spi?
i2c是有多主机的,但是一般也都支持的不好,但是spi的好像还没有见谁家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主器件有Reset,一直给主器件通Reset信号,可能会强迫它放弃总线控制。

给主器件Reset是没用的,依然没有什么效果

楼主:
一般什么干扰会最大程度造成通信失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