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特基钳位晶体管

楼主(2016-11-26):
肖特基钳位晶体管,肖特基与晶体管接入方式不是应该如第一幅图所示吗?我参考了一个电路图,对它分析,不知道肖特基起什么作用?

应该是加速eb结电容的泄放,使其迅速进入截止状态

网友A:
我新手,等楼下大神讲解

网友B:
集电极电压降低时抑制基极电流,避免深饱和

楼主:
不好意思,把肖特基画成稳压管了,那是个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电极电压降低时抑制基极电流,避免深饱和

我的疑问是第二个电路图里的肖特基做什么用,第一个我知道是减少基极电流来增加开关速度,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B:
第二个不是肖特基。
可能是稳压管或者TVS

楼主:
这个图是我自己画的,画成稳压管了,抄的板,是肖特基,型号是MBRX0520

网友B:
也许那个没有这个效果好?
也许是个人偏好?

网友C:
楼主确定抄板没有抄错?或者漏的?
如果是普通的玩具 小家电 行业的,我认为没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确定抄板没有抄错?或者漏的?
如果是普通的玩具 小家电 行业的,我认为没有道理。 ...

再三确认没有问题,因为这个电路之前的抄板工作是其他同事完成的,我拿到电路分析后有疑惑,自己再去验证,发现电路是正确的,这个电路是用在电动汽车电池管理系统上的,不是快速消费电子产品

网友D:
加快開關管的放電速度。

网友C:
今天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确实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是为了关闭速度。
由于这个是单管驱动,而不是上下管驱动,当输出0和1的时候,输出阻抗是不同的。输入1的时候是33kohm,输出0的时候是三极管的导通电阻。所以下降沿会很快,上升沿会很慢。所以作者加了这个驱动电路来提高上升沿的速度。
只所以选择的二极管的Vf比三极管的Vbe要小也是为了快速放点。
我估计双管驱动的可靠性可能没有单管好,就用了这个电路,但是即使如此,楼主可以用示波器量一下,最终输出的上升沿仍然远远比下降沿要慢。

网友E:
加速关闭功能,缓开启,加速关闭。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猜测的,只是不知道为什么钳位晶体管方法不用,要用这个,有点不明白用意,谢谢你! ...

反应时间肖远比BJT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今天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确实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是为了关闭速度。
由于这个是单管驱动,而不是上下管驱动, ...

上拉电阻太大,速度以电流或低阻为代价。RC时间常数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太大,速度以电流或低阻为代价。RC时间常数决定。

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确实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是为了关闭速度。
由于这个是单管驱动,而不是上下管驱动, ...

谢谢你的回答,受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快開關管的放電速度。

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确实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是为了关闭速度。
由于这个是单管驱动,而不是上下管驱动, ...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spi信号SDI、CS、SCKL是单片机经过隔离芯片出来到从芯片的,我觉得可以直接从隔离芯片接到从芯片,也经过验证通信是可行的,但是这个设计中间加了上面的这一块电路做了电平倒相,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考虑,多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太大,速度以电流或低阻为代价。RC时间常数决定。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spi信号SDI、CS、SCKL是单片机经过隔离芯片出来到从芯片的,我觉得可以直接从隔离芯片接到从芯片,经过验证通信是可行的,但是这个设计中间加了上面的这一块电路做了电平倒相,不知道这么做有什么考虑,多谢啦!

网友F:
好帖,必须支持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spi信号SDI、CS、SCKL是单片机经过隔离芯片出来到从芯片的,我觉得可以直接 ...

加一个反相器,对于高速信号而言,也便宜,用BJT 上拉的方式不足取。只能针对低速。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要请教一下你,这个spi信号SDI、CS、SCKL是单片机经过隔离芯片出来到从芯片的,我觉得可以直接 ...

如果是低速信号,只不过降成本而已,如果高速信号,是一个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个反相器,对于高速信号而言,也便宜,用BJT 上拉的方式不足取。只能针对低速。 ...

我觉得目的应该不是做反相,因为不作反相软件也很容易识能别出来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觉得目的应该不是做反相,因为不作反相软件也很容易识能别出来

如果SPI的全部都做了反相,有理由是为电压转换。如果不是,就是反相而已。

网友E:
这要跟隔离器的输入输出的逻辑关糸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SPI的全部都做了反相,有理由是为电压转换。如果不是,就是反相而已。 ...

搞不懂啦,因为我试过直接连也是可以通信的,而且用自己画的PCB和软件测试过,都可行,不知道了。。。可能光测试不能发现潜在的问题吧

网友C:
隔离芯片反向了? 这里再反向一次?

楼主(2017-01-05):
引用 网友C:
今天仔细看了楼主的图。
确实大家说的是对的,就是为了关闭速度。
由于这个是单管驱动,而不是上下管驱动, ...

你好,今天对该电路做了一下测试,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对SPI信号加一串幅值为5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在输出端可测得一个倒相的脉冲信号,如图1所示;但如果SPI加一个基准电平5V,下拉0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时,在输出端测不到输出,即三极管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如图2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低速信号,只不过降成本而已,如果高速信号,是一个败设计。

你好,今天对该电路做了一下测试,遇到了些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对SPI信号加一串幅值为5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在输出端可测得一个倒相的脉冲信号,如图1所示;但如果SPI加一个基准电平5V,下拉0V,宽度200uS的脉冲输入时,在输出端测不到输出,即三极管一直处于闭合状态,如图2所示。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不懂啦,因为我试过直接连也是可以通信的,而且用自己画的PCB和软件测试过,都可行,不知道了。。。可 ...

上拉电阻太大,来不及充电。且低电平宽度太小。上拉换成510欧,绝对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太大,来不及充电。且低电平宽度太小。上拉换成510欧,绝对可以。 ...

经过测试,将33K换成510Ω的就行了,非常感谢!不过偶尔还是会丢一个脉冲。你能不能详细解释一下为什么上拉电阻太大就不行吗,我不太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拉电阻太大,来不及充电。且低电平宽度太小。上拉换成510欧,绝对可以。 ...

是不是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存在结电容,当SPI脉冲下降沿来时,电容C经过电阻RB充电,基极电压下降,但是电容还没来得及充好电,脉冲就结束了,导致三极管无法关断,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三极管集电极和基极之间存在结电容,当SPI脉冲下降沿来时,电容C经过电阻RB充电,基极电压下降,但 ...

是的,或者是长线电容和负载电容导致的。还有BJT不要过包和运行,过包和,会产生纯延迟。上拉电阻为510欧时,基极电流近似于0.25MA,B=50算,可以调试即好是0.4V VCE.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仿真,我之前也看见过类似的做法(第三种肖特基钳位晶体管),这里有个贴可看看,讲得很详细了ht ...

重新设置仿真,这种方式在频率低时是可以正常工作对关断速度有提升。我仿真假定SPI时钟频率为1M,这时肖特基的结电容就影响很大了。忽略电容的影响让电路仿真正常波形输出,但提速效果还是比不上第二种。

网友H(2019-07-13):
刚刚学到 这里先码一下,后面再看

网友E:
第一张图是为了不要过度包和,不要进入深度包和。第二张图是为了快速放电,当低电平时,短路掉4.7k 电阻,这样,导通时的RC ,与载住时的RC是不一样的,慢导通,快载住。

网友I:
下图不是箝位,箝位的根本不应该这么放置,这个目的是在SPI驱动端处于低电平时候,有略微的加速能力,可以抽取饱和的5551的基区电荷,实现饱和-关断的加速。不过,这样的用法,还不如并联一个合适小电容效果来得好。没有性价比。

网友J:
完全没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