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帮新手看看这个散热风扇自动控制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6-11-26):
这个主要是由比较器构成的,但是右部分没看懂为什么要用两个MOS管控制风扇,求解,谢谢C:\Users\apple\Desktop

楼主:
这是电路图,谢谢了

网友A:
电机作为一个感性负载,驱动的时候,需要一个感生电流释放回路,就好像驱动继电器一样。
VT2,起始只是作为了二极管来用,因为MOS管内部有一个寄生二极管,而且允许流过的电流和MOS最大电流一样。
由于现在MOS管足够便宜,所以直接用一个MOS管当二极管用,也不用再选一个大电流二极管了,成本没准还会更低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作为一个感性负载,驱动的时候,需要一个感生电流释放回路,就好像驱动继电器一样。
VT2,起始只是作为 ...

那请问一下为什么两个mos管都要并联一个二极管呢,这有什么目的呢一个

网友B:
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从图上看vt1和vt2,应该都是n沟道mos管,复合在管子中的二极管vd1应该是正确的,vd2和电机的接法是正确的,vt2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A:
对,VD2画错了。

网友C:
下面的MOS是开关 上面的MOS是续流,用二极管就行,没必要用MOS 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图是不是有问题?从图上看vt1和vt2,应该都是n沟道mos管,复合在管子中的二极管vd1应该是正确的,vd2和 ...

那请问,您的意思是不是可以取消VT2呢。但是我有点不懂就是为什么要把电机和和一个二极管并联呢。小白实在不太懂,请解释下,谢谢

网友B:
通常风扇电机是感性负载(由于电机是由线圈构成),线圈中的电流不能发生突变,否则就会产生感应电压。如图中,三极管导通,有ib就会对应一个ic,ic从线圈L中通过。如果ib由原来的某个值变为0,即ib=0,那么ic=0.流经线圈中的电流就会由原来的ic变为0.线圈中的电流发生的突变,线圈上就要产生感应电压E,并且电压方向为上负下正,这个电压有可能是电源电压的若干倍甚至几十倍,有可能就将三极管击穿,如果有了d二极管,就将集电极的电压钳位在vcc+0.7v上,不至于击穿三极管。这就是D的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常风扇电机是感性负载(由于电机是由线圈构成),线圈中的电流不能发生突变,否则就会产生感应电压。如图 ...

好的,非常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