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51GPIO控制不了

楼主(2016-11-26):
int32_t main(void)
{

    int32_t i32Err, i32TimeOutCnt;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peripheral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Configure PB.3 as Output mode and PD.7 as Input mode then close it */
    GPIO_SetMode(PB, BIT3, GPIO_MODE_OUTPUT);
    PB3 = 0;
    PB3 = 1;  // 此处PB3可以正常控制

    GPIO_SetMode(PE, BIT2, GPIO_MODE_OUTPUT);
    PE2 = 0;
    PE2 = 1;  // 此处PE2可以正常控制

    GPIO_SetMode(PE, BIT10, GPIO_MODE_OUTPUT);
    PE10 = 0;
    PE10 = 1;  // 此处PE10不能正常控制!!!【PE11/PE12/PE13也不能正常控制】
    。。。。

分析原因应该是管脚复用功能引起,难道一上电就被复用成其他功能了吗?

KEIL4.12下没有看到GPIO寄存器在哪里可以查看,记得原来NUC100是可以查看寄存器的。

网友A:
升级成新版本?

网友B:
新唐一般习惯把管脚复用功写在 SYS_Init()中,查看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唐一般习惯把管脚复用功写在 SYS_Init()中,查看一下就好。

查看了一下SYS_Init(); 里面只有占用了PD0/PD1作为UART0,其它没有。
我用M453VG6AE他们的开发板测试了所有的GPIO,测试后发现:
PA4/5/6/7/10/11、PC15、PE0~PE13这些口不能正常控制,
其余都可以正常进行输出控制,有点奇怪!

网友C:
如果有复用,应该还有个函数来选择复用的功能。

网友D:
你可以看一下库函数里关于这几个操作的函数的说明,是不是不能用的管脚被你用了。

网友:
部分管脚比较特别,需要特别的操作。

网友:
应该去看看库函数里面关于gpio的描述,是哪些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楼主:
关键是我在main函数的一开始就去测试这些GPIO了,没有占用任何管脚。
另外看了很多关于M451的SPI帖子,都是SPI2,测试过SPI2,读写W25Q128都正常,反复测试了N次SPI0和SPI1,都不成功,有用SPI0和SPI1的吗?

网友E:
肯定是哪个复用功能用了

网友F:
看GPIO操作的库函数说明。肯定有哪些可以,哪些不行的说明。

网友G:
有时候,启动文件会有问题的。我使用emIDE和EmBITZ开发时就碰到这个问题,耽误很长时间,还是无意中发现的

网友H:
楼上的是个高人,一直在见推广那个新开发软件。

网友C:
根据网上说的没问题的。你直接用这个函数试试看。

网友D(2017-11-15):
串口的重定向楼主会不会

网友I:
例子里不是有GPIO的各种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