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晶体管特性图示仪

楼主(2016-11-26):
某宝上这个东东居然买上千块,还是那种有悠久历史的,随时可能会挂掉的,你说谁敢买?略微先进点是数字的,什么强牌的,居然要5K多。
这个东西合理的价格应该是300左右。数字的贵点。

如果有200左右的,考虑入手。不然自己动手设计个,阶梯波发生器好搞的很。

网友A:
一年都卖不上几台的,这么多人里里外外忙乎,200块不够买水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年都卖不上几台的,这么多人里里外外忙乎,200块不够买水喝的。。。。。。 ...

关键是这些东西随时都可能挂掉,我收藏的示波器,扫频仪等,只能收藏了,用起来隔3差5要修,没法用。

楼主:
从柜子里找到一块中学时做的板子,配合示波器用的,板子所用远离图和板子上开关作用都忘光了,相关资料也没了。
看板子上器件有:555,BT33单结管,3DG6有2个,还有两个8050或9012之类的。
有空调调。

楼主:
这个原理图,模拟部分还能简化不少。手头有备用自藕,和一片324,再买1-2元RC和管子。转换开关拆旧示波器上的。

楼主:
实际上这个东西作用在学校就是给学生看看波形形状,粗略判断管子好坏。根本不指望根据曲线提取管子参数(相关参数最好还是分别单独测),跟工业用的脉冲法测试区别可不小。所以简单点就好。借助手头的信号发生器,估计5个三极管加点RC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