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问各位前辈一个关于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我自己做了一个板子,是用stm32为mcu的电路板,通过485驱动12路12v继电器开关,io设置为推挽输出,程序已经能成功的开关继电器了,但是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12路其中的一两路继电器吸合之后然后继电器就开始扑打扑打的不停的吸合,断开,然后我把继电器去掉,继电器的指示灯也会出现闪烁,但是其他路的继电器工作都很正常,但有时出现问题的继电器有时也能正常工作,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

楼主:
还有个问题,就是出现问题的是6,7,8路继电器,他们之间相互影响,比如7路开,6路就会正常,哎

网友A:
猜测:为继电器绕组供电的电源功率不足,某几个继电器吸合导致供电电压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为继电器绕组供电的电源功率不足,某几个继电器吸合导致供电电压下降。 ...

版主,我的电源是一个12v,最大电流为1a的电源,他既给继电器绕组供电,然后经过转压芯片又给单片机等供电,然后下面是我的原理图和pcb图,请版主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这个继电器公共出点接的是一个12v的电源,用来给锁供电用的

这个继电器公共出点接的是一个12v的电源,用来给锁供电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我的电源是一个12v,最大电流为1a的电源,他既给继电器绕组供电,然后经过转压芯片又给单片机等供电 ...

从这个局部看,没有发现什么重大问题。但D22和R34距离太近,如果有抗电强度要求的话应该距离远一点。

网友B:
查继电器的参数,吸合点过高,老是吸合不了,实际查下,单独的上电是否吸合,是否是继电器不良。

网友C:
同一个电源供电了,为什么还要用光耦?
用示波器看一下,是不是输出的信号就是断断续续的

网友D:
给继电器线圈并联一个4.7K电阻,然后试一下,在系统工作的过程中测量一下12V电压是否稳定

网友:
感觉不需要光耦,直接一个电阻到三极管基极。不知道加了光耦什么好处?而且12路继电器,感觉用2个ULN2003好了,不然要12个三极管,麻烦。

网友E:
一两路继电器吸合之后然后继电器就开始扑打扑打的不停的吸合,断开,然后我把继电器去掉,继电器的指示灯也会出现闪烁,但是其他路的继电器工作都很正常,

电流不足够,  布线有干扰,程序有逻辑问题,  猜猜会是哪个

网友: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6192-1-1.html
看下这个帖子,二极管换成TVS。16L

网友F:
从“”然后我把继电器去掉,继电器的指示灯也会出现闪烁“这句话来判断,”估计是程序有逻辑问题

网友G:
三极管8050的b、e并联个10K电阻。增加三极管截止可靠性。

网友H:
这种事情好解决,因为现象明显。
示波器测量R31、R35

网友I:
楼主应首先监控一下出问题前后的电源电压,包括系统供电和继电器供电。如果排除电源问题,那么程序错误的可能性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