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ragma code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我买了一本PIC18F单片机的书,其中提到可以用#pragma code对程序设定ROM地址。
可是我试了一下,不行。
我的程序:
#include <p18f26k80.h>

rom const char mynum[]="0123456789";
#pragma code access main = 0x50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ANCON1= 0b00000000;                 //关RB4 模拟功能
                TRISB=0XFF;
                TRISC=0;
                while(1)
                {
                        /*PORTCbits.RC2=1;
                        for(i=0;i<50000;i++);
                        PORTCbits.RC2=0;
                        for(i=0;i<50000;i++);*/
                        if((PORTB&0X10)==0)
                                PORTCbits.RC2=1;
                        else
                                PORTCbits.RC2=0;
                }
}

编译完成,查看16进制代码:

感觉没有效果。请问高手,我哪里操作有错吗?谢谢!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在对应C编译器的用户手册里有说明,但我实际试过,如果程序空间足够,貌似不按照你的空间分配指令来。除非修改程序空间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对应C编译器的用户手册里有说明,但我实际试过,如果程序空间足够,貌似不按照你的空间分配指令来。除非 ...

谢谢。怎么修改程序空间范围?

网友A:
一言难尽,在 *。gld文件中修改对应的起止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言难尽,在 *。gld文件中修改对应的起止地址

我只知道有*.lkr文件。我用的18f67k22_g.lkr。
18系列有gld文件吗?我截个图给你

你看是修改这个吗?

网友A:
在编译器安装文件夹下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编译器安装文件夹下面找

找不到

网友A:
什么编译器,对应你的芯片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编译器,对应你的芯片名称,

MCC18_V3.00 PIC18F67K22

网友B:
在编译器可以指定代码范围,也可以指定空出来的范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编译器可以指定代码范围,也可以指定空出来的范围

你这个是MPLAB哪个版本的?我的是V8.92是这样的。

网友B:
这个应该和C编译器有关,我是8位机的,HT_PIC,但都应该能这样操作的吧,毕竟很多时候有这个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