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要的IO口设置为输出后,剩下的就默认为输入了吗?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6-11-26):
msp430的io上电默认就是输入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的io上电默认就是输入状态

明白了 谢谢

网友B:
设置哪个肯定就是哪个IO了。

网友B:
楼主的问题自己看看IO的电平试试。

网友C:
msp430的IO口默认就是输入,0:输入;1:输出

网友D:
这个不用的就明确设置下的

网友D:
一般的会先整体的设计IO口寄存器哦状态,然后在局部根据实际的管脚配置的设置相关寄存器的

网友E:
这个最好还是明确的设置好状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