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坛友指点符合要求的升压芯片型号

楼主(2016-11-26):
各路大神,小弟现今需要找一款升压芯片,能将2.5V~5V之内的输入电压升压到35V以上输出,输出电流在10mA左右即可,并且输出电压的大小可以通过单片机进行配置。求教个位同仁有没有知道合适的型号,非常感谢。

网友A:
去淘宝找可调升压模块,然后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可调升压模块里的可调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淘宝找可调升压模块,然后用数字电位器代替可调升压模块里的可调电阻

谢谢T叔指点

网友A:
这颗料只能升压,没有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颗料只能升压,没有数控

哇,感谢T叔,连手册都贴上来了。想来想去还是按照T叔您最初的想法,在反馈端增加数据电位器。也就是减小133K的电阻,增加一个32抽头end-to-end 50K的数字电位器,整个DS1804上去,应该就能实现调节输出电压的功能了。
就是没在实际电路上测试过。。。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哇,感谢T叔,连手册都贴上来了。想来想去还是按照T叔您最初的想法,在反馈端增加数据电位器。也 ...

楼主:
T叔不愧是中华书库,真是啥资料都有啊。66666,大写的服。感谢T叔

网友B:
实际上直接用单片机加一个MOS管或三极管,再加一个电感、一个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压反馈给单片机AD,单片机调节脉冲占空比,差不多也能实现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直接用单片机加一个MOS管或三极管,再加一个电感、一个整流二极管,输出电压反馈给单片机AD,单片机 ...

典型的Boost电路?!这个环路因为涉及到单片机AD采集,要运算,延迟时间很长,输出纹波应该很大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典型的Boost电路?!这个环路因为涉及到单片机AD采集,要运算,延迟时间很长,输出纹波应该很大吧 ...

看你要求咯,要求不高的话,滤波电容加大些,也就可以啦

网友B:
实际上我有个产品用TP5400来做的,充电、升压、欠压保护一颗芯片全都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实际上我有个产品用TP5400来做的,充电、升压、欠压保护一颗芯片全都有了。 ...

回复错了,不是回复这个帖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