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问题:FPGA设计输出一个1KHz的方波方法?

楼主(2016-11-26):
如何用Verilog语言设计一个模块输出1Khz的方波呢?占空比可调的。我想的简单的是用一个计数器,但是感觉不合理,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新入门,求指导

网友A:
看看MCU 的PWM不就好了;
本来就是一个计数器,假设占空比0-100可调,分辨率为16位,输入时钟就是1K*65536=65.536M;
内部用两个reg表示计数值和输出值,输出值为0时,IO为0,为0xffff时IO为1,其它值和计数值比较,计数值大于输出值时IO为0,否则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CU 的PWM不就好了;
本来就是一个计数器,假设占空比0-100可调,分辨率为16位,输入时钟就是1K*65536=65.5 ...

好的,谢谢。思路更清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