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想用汇编开发,用什么开发工具?

楼主(2016-11-26):
如题,请教下各位。我想用汇编,想当年51,俺就是用汇编玩的。N76E003用汇编有什么开发软件?

网友A:
KEIL......难道51单片机还有别的选择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难道51单片机还有别的选择么?

汇编的头文件有吗?

网友B: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zip (1.12 MB, 下载次数: 503)   Keil 驱动包
N76E003_BSP_Keil_C51_V0.04.zip (4.38 MB, 下载次数: 62)   例程
N76E003_Datasheet_V0.04_SC.pdf (4.69 MB, 下载次数: 65)   简中规格书
N76E003_Datasheet_V0.04_EN.pdf (4.33 MB, 下载次数: 26)   英文规格书

网友C:
这个属于8051内核应该原来的汇编代码可以直接用

网友D:
官方提供的包里应该有头文件吧。。没用汇编写过,汇编需要用头文件吗

网友E(2017-08-04):
引用 网友B:
Nuvoton_8051_Keil_uVision_Driver_v2.00.6561.zip (1.12 MB, 下载次数: 503)   Keil 驱动包
...

谢谢分享!

网友B:
不谢,不过还是建议用C开发比较好。如果汇编用的顺手,那就汇编也行。

网友F:
汇编的 头文件和C的 头文件应该是一个文件吧。

网友G:
楼主用汇编的?
没用过汇编。。这个汇编是不是不需要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