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用什么仿真器好?

楼主(2016-11-26):
RT,听说市面上的4、5十元的NU-LINK只能烧写不能仿真,NU-LINK-PRO能仿真,但读取的数据是错的乱的

网友A:
这年头51单片机哪儿还用仿真,直接烧录了运行看结果。

网友B:
用NuLink很好

网友C:
直接运行看结果就好

网友:
从来没听说51还能仿真的,没人这么做过

楼主:
你试过可以?

网友D:
这个没有仿真器之说,官方的那个没看到过说支持51的仿真,只能下载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有仿真器之说,官方的那个没看到过说支持51的仿真,只能下载程序。 ...

不是吧,看来只能买贵的官方开发板了,开发板带一个仿真器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吧,看来只能买贵的官方开发板了,开发板带一个仿真器

有啊 用NU-LINK就ok啦啊 我们是代理

网友:
官方没有做这种能仿真的,因为51太简单了,都是直接运行看结果。

网友F:
N76E003 可以用nuvoton官方Nulink仿真啊,仿真烧写一体。
新唐出的1T 8051 都可以直接连Nulink 仿真单步跑

楼主:
引用 网友F:
N76E003 可以用nuvoton官方Nulink仿真啊,仿真烧写一体。
新唐出的1T 8051 都可以直接连Nulink 仿真单步跑 ...

官网的贵呀

网友G:
官网有专门的仿真器,这个芯片支持OnChipDebugger的

网友H:
keil最新版仿真器固件升级后不能识别,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I:
引用 网友H:
keil最新版仿真器固件升级后不能识别,请问怎么解决

少入对应的 51仿真的固件就可以了

网友J:
找到能仿真的编程器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看来只能买贵的官方开发板了,开发板带一个仿真器

现在ARM-cortex内核的超级便宜,楼主如果不是强制要求,不用学51了,直接转ARM吧

网友K(2017-03-15):
随便一个M0开发板自带的nulinkme就能仿真

网友L:
51单片机不用仿真吧,直接下载运行看结果。

网友M:
NULINK有支援N79E003,
所有新唐1T的8051都可以在KEIL+NULINK下跑仿真

网友N: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支持开源的免费的开发软件没。

网友O(2017-06-15):
the chip is unrecognizable or the connection is incorrect .please check it  出现这个错误

请问 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我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P(2017-10-26):
keil 本身支持 51核 的软件仿真,可以解决大部分需要仿真的问题,牵涉到硬件,比如串口,烧好芯片多试几次,看看波形,通常也能解决。

网友Q(2018-03-03):
最新、功能全的Nu-Link-Pro在这里可以买到:
http://www.szlcsc.com/so/product/details_15205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