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2C接口和中断源接口的问题

楼主(2016-11-26):
现在我有两块完全相同的芯片,工作状态和要求也完全相同。请问从这两块芯片的I2C引脚(SCL、SDA)出来的引线可以合二为一与MCU相连吗?还是保持两路信号进入MCU。中断引脚也是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A:
I2C本来就是多芯片总线,前提是各机之间的地址能够分开。中断信号如果是开漏,低电平有效,就而且可以通过软件区分是谁中断,可以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A:
I2C本来就是多芯片总线,前提是各机之间的地址能够分开。中断信号如果是开漏,低电平有效,就而且可以通过 ...

好的,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