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声开关低温-20摄氏度失效

楼主(2016-11-26):
大家好!
      请教个问题,有个产品,卖到北方,最近天气一冷,接到很多投诉,都是开关低温条件下不能工作。
但是产品验证阶段,-40摄氏度都没有问题。
      可退品回来检测,确实会出现故障,开关的电路如下图:

网友A:
不会是进水了吧,好多情况下水汽有点重,冷凝后就可能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进水了吧,好多情况下水汽有点重,冷凝后就可能不正常

言之有理.
可在pcb表面做些防潮处理,刷漆,涂硅胶,浸聚胺脂.参照洗衣机pcb板工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言之有理.
可在pcb表面做些防潮处理,刷漆,涂硅胶,浸聚胺脂.参照洗衣机pcb板工艺.

T叔的资料得好好研究!我们已经在做了防潮处理,目前的试验表明,和无声开关有关,和电路板无关,低温时,开关按下,IO检测不到低电平,用万用表测试,IO一直是高电平。
现在被客诉的是今年五六月出厂的,用的是韩荣的无声开关,客退品只要低温就出现故障。我们现在用的是ALPS的无声开关,低温-40℃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无声开关品质问题?但韩荣也算是有点规模的企业,产品应该不至于-20℃就不能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进水了吧,好多情况下水汽有点重,冷凝后就可能不正常

我们有在PCB上做防潮处理。电源和MCU都正常工作,就是按键按下,IO口端一直保持高电平,MCU检测不到。

网友C:
  电解电容。。。可能 不行

网友D:
估计是你的按键问题??

网友E:
拿回故障产品,通过环境模拟想办法再现故障,确认是什么元件或工艺的问题,然后才好有针对性的整改。注意,除了元件参数能否满足外,楼上有些网友提及的结露问题也是要重点注意的,此外还要注意积尘加结露之类的影响,北方某些重工业城市,还得注意某些污染可能导致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T叔的资料得好好研究!我们已经在做了防潮处理,目前的试验表明,和无声开关有关,和电路板无关,低温时 ...

按键选用防水型的

轻触开关6*6*4.3MM贴片无声按钮开关硅胶防水按钮U型TS6650XJ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拿回故障产品,通过环境模拟想办法再现故障,确认是什么元件或工艺的问题,然后才好有针对性的整改。注意, ...

版主,谢谢您的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键选用防水型的

轻触开关6*6*4.3MM贴片无声按钮开关硅胶防水按钮U型TS6650XJhttps://detail.1688.com/ ...

T叔,我们现在用的就是这种类型的,机械寿命达到300000次,鬼子做的。

网友F:
那个1000PF电容 干嘛的, 会不会这个地方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