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PSoC在扫描key的时候是不允许中断的?

楼主(2016-11-26):
听说PSoC在扫描key的时候是不允许中断的?

楼主:
也就是说,当和PC通讯的时候,如果PSoC正在扫描key,PC此时访问PSoC就可能导致PSoC死机。

网友A:
为什么不将PSoC设为Master模式,PC设置为Slave模式

网友B:
当侦测到key动作后,在发送信息给PC呢?

网友C:
没有这一种说法吧

网友C:
如果你的中断程序时间较长的话,那可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