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2812与arm11串口通信硬件连接,直接把两者连接起来可不可以进行通信呢?

楼主(2016-11-27):
dsp2812与arm11串口通信硬件连接,直接把两者连接起来可不可以进行通信呢?

网友A:
两端需不需要都接MAX232转换电平?

网友B:
不需要啊   MAX232电源转换芯片用来和上位机9针串口通信

网友C:
你之间将两者的RX-TX   TX-RX就可以啦

网友D:
不需要   直接接  最好中间串个匹配电阻
以防万一

网友E:
控制器之间没什么问题

网友F:
可以直接连接,留个电阻位置便于调整板子状态到最佳。

网友G:
如无必要串电阻,就用0欧电阻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