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设定的不一样

楼主(2016-11-27):
用tim8做了一个定时,系统主频为24MHz,定时器的时钟由VC3分频为0.1MHz,定时器的period设置为9,由P44口输出产生的时钟,产生的频率应该为10KHz,可是我做了一个定时器中断,程序如下:
void Timer8_1_ISR(void)
{
Timer8_1_Stop();
if((tim%300)==0)
PWM8_1_Start();
else
PWM8_1_Stop();
tim++;
Timer8_1_WritePeriod(9);
Timer8_1_Start();
}
中断执行中断之后P44口输出频率为1.8KHz,和初始设定的10KHz不一样,不清楚怎么回事

网友A:
你p44是terminalcountout输出的?

网友B:
初始值设置有问题

网友C:
main()是什么?

楼主:
p44是terminalcountout的输出,主函数如下:
void main()
{
        DigInv_1_Start();
        DigInv_2_Start();
        PWM8_1_Start();
        Timer8_1_Start();
        Timer8_1_EnableInt();
        M8C_EnableGInt;
        while(1);
}
用PWM和两个反相器来驱动超声波发射头,用定时器控制超声波的发射时间。

楼主:
不加定时器中断的时候,P44输出为10KHz的频率,加中断之后输出变为1.8KHZ左右,上下浮动±0.4KHz。

网友D:
Timer 中断触发后timer被停止了,又去处理pwm8了,所以timer的terminalcountout变了,应该是tim引起的0.4khz浮动

楼主:
在中断里面开启和关闭PWM引起了定时器的定时时间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