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debug断点问题

楼主(2016-11-27):
stm8用stlink调试的时候,发现即便不打断点的时候,运行速度和实际上电运行的速度不一样,调试的时候在有的地方慢很多,是错觉?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有可能你第一条语句执行完,等一会儿才执行第二条语句。有时候虽然你在执行函数实现的那条语句,但是实际是跳进函数里面执行了,所以感觉有点慢吧。

网友B:
全速运行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C:
如果觉得仿真不好,就用printf,可以实时观察你要的

网友D:
仿真时进入断点有个时间差

网友E:
检查一下你延时程序里的变量的数值和你定义的数据类型是否匹配。

网友F:
有些慢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