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升压电路中电感问题

楼主(2016-11-27):
最近在做一个18V到36V的升压电路,但发现电感部分存在问题,当减小负载时,电压下降,调节反馈部分使升压,但无法到达预定值,电感最大输出功率小了,请问大家在电感的使用上有什么办法

网友A:
“减小负载”是什么意思?是负载电阻减小,还是负载耗散功率减小?
如果“减小负载”是负载电阻减小,那么输出电压降低是正常的。

网友B:
电感的选择很重要,需要谨慎选取合适的值

网友C:
通常“减小负载”是指减小负载上面耗散的功率,如果是减小负载电阻值务必说明,否则容易产生误解。

网友D:
储能不够的原因,可能是你的电感量过大,可能是电感的直流电阻过大

网友E:
可能是电感磁芯进入了饱和状态(此时开关管会很热)。

网友F:
电感量计算,要根据输出电压和负载电阻(或者输出电流)。你计算电感量时,是按照多大负载电阻计算的?

网友G:
电感频率要达到高频要求

网友H:
把电路贴出来看看,18到36不算什么难度啊,占空比都小,电流多大?10V升50V那时候才麻烦。

网友I:
这是升压电路的设计的,,电感的设计的咨询下专业人士的了,我们一般都只会按照pdf 的资料进行设计的。

网友J:
boost中的电感是关键,要匹配频率很多参数,找找公式算一下~

网友K:
电感很重要的,电流通常要选择大一倍的!

网友L:
电感值及其中流过的最大电流是需要通过计算出来的

网友M:
从以下找原因:
1. 电感大小
2. 开关频率
3. 输出电容

网友N:
电感不光有电感量,还有阻值,要注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