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如图电路为什么要通过一个非门与光耦相连?

楼主(2016-11-27):
这是公司的电路图,单片机IO口要通过一个非门与光耦相连,问了老员工就和我说增强驱动能力,可是我想这个IO、口也可以直接输出3v电压吧,难道和电流有关系?

网友A:
驱动能力指的是能驱动多大电流,而不是指能提供多大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驱动能力指的是能驱动多大电流,而不是指能提供多大电压。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是想问非门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 所以我是想问非门在这里到底起什么作用呢?

反向,提供IO口不能提供的驱动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提供IO口不能提供的驱动电流。

这个详细点行吗?比如原来是要输出高电平现在非门加了我只要提供低电平就行了。原来要低电平我现在提供高电平就行了,感觉和电流没关系啊

网友B:
这个,能先了解一下IO口的拉、灌电流负载能力么?这个还在教科书级别,可以无烦他人。

网友C:
这个不是非门,是晶体管阵列,目的是加大驱动电流,增强驱动能力,可参看TI的ULN2003内部结构电路

网友D:
我是这么分析的
1. MPU IO口高低电平不可调整时,MPU IO为H, 没有反相器的时候,光耦发光侧的电流是由MPU来提供的,那么就要考虑MPU IO口的驱动能力。如果追加了IC,那么驱动IC所需要的电流比光耦需要的IF要小
2. 如果 IO口高低电平可以调整,MPU口调整为L(与现图中相反),那么所有的光耦if电流都会流入MPU。导致MPU发热,功耗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这么分析的
1. MPU IO口高低电平不可调整时,MPU IO为H, 没有反相器的时候,光耦发光侧的电流是由MPU来 ...

谢谢了 我明白了

网友E:
单片机的io口驱动能力有限,用反相器就是提高驱动能力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