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最多可以处理小数点后几位的数

楼主(2016-11-27):
设计了一个高阶控制器,对其离散后,z函数的系数都很长,有小数点后十五位,在simulink里面搭模块,发现把z函数的系数消去几位,输出的波形就不对了,现在想把这个控制器写到dsp28335中,我想问28335可以计算到小数点后十五位这样的数么。

网友A:
DSP有定点浮点之分的,可以自己了解一下

网友B:
没有限制,多少位都可以,由软件的编写决定。

网友C:
应该没限制,都有FPU

网友D:
这个时机应用的话用不到那么多的小数点的哈

网友D:
只是特殊需求的时候会考虑多小数点的应用的

网友E:
FPU:(Float Point Unit,浮点运算单元)FPU,现在的DSP都有该结构

网友F:
把数的格式定义成double,直接写就可以吧

网友G:
double的精度15-16位小数已经是极限了,不建议使用。两个方案,一优化控制器结构,肯定可以找到思路的。二,自己实现高精度运算,实现精度无损的有理数运算,加减乘除还好,不过数学库函数类似于实现大数运算,不过速度估计大打折扣

网友G:
第二个方法,数学库函数实现有难度

网友G:
但是模拟控制器离散化基本都是加减乘除运算,应该还是可行的

网友H:
有点多 不过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