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的福利--Atomthreads实时操作系统

楼主(2016-11-27):
Atomthreads是开源的实时操作系统。诞生之初就是给STM8s设计的,而且作者还在不断更新,我看最近的主要修改是加入更多MCU的支持。算法上没有变化。所以我取了1.3的版本,足够用了。
我使用的是STM8S105K4的最小系统。有16Kflash可以使用。这个大小放下原生的atomthreads是够的。

这个实时系统包含了操作系统所有最基本的接口

  • mutex
  • semaphore
  • timer
  • queue
  • 255级优先级的强占是调度
  • 同优先级时间片轮转

等等。绝对算是完整的操作系统。

并且源代码有所有API调用的例子,这绝对是福利,节约大家时间。要造汽车,绝对不需要每次都从车轮造起。当今世界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

回到atomthreads的内部,它需要一个心跳timer,系统默认使用了TIM1这个STM8中功能最强的timer。如果你的系统中要用TIM1做更复杂的事情,那么你可以改用其他的TIM2/TIM3来做心跳。

[cpp] view plain copy

  • NO_REG_SAVE void main ( void )
  • {
  •     int8_t status;
  •
  •     /**
  •      * Note: to protect OS structures and data during initialisation,
  •      * interrupts must remain disabled until the first thread
  •      * has been restored. They are reenabled at the very end of
  •      * the first thread restore, at which point it is safe for a
  •      * reschedule to take place.
  •      */
  •
  •     /* Initialise the OS before creating our threads */
  •     status = atomOSInit(&idle_thread_stack[IDLE_STACK_SIZE_BYTES - 1], IDLE_STACK_SIZE_BYTES);
  •     if (status == ATOM_OK)
  •     {
  •         /* Enable the system tick timer */
  •         archInitSystemTickTimer();
  •
  •         /* Create an application thread */
  •         status = atomThreadCreate(&main_tcb,
  •                      TEST_THREAD_PRIO, main_thread_func, 0,
  •                      &main_thread_stack[MAIN_STACK_SIZE_BYTES - 1],
  •                      MAIN_STACK_SIZE_BYTES);
  •         if (status == ATOM_OK)
  •         {
  •             /**
  •              * First application thread successfully created. It is
  •              * now possible to start the OS. Execution will not return
  •              * from atomOSStart(), which will restore the context of
  •              * our application thread and start executing it.
  •              *
  •              * Note that interrupts are still disabled at this point.
  •              * They will be enabled as we restore and execute our first
  •              * thread in archFirstThreadRestore().
  •              */
  •             atomOSStart();
  •         }
  •     }
  •
  •     /* There was an error starting the OS if we reach here */
  •     while (1)
  •     {
  •     }
  •
  • }

另外内核默认是会打印debug message。提供printf函数。底层是通过UART2实现。所以调试atomthreads,你需要把UART接出来,通过PL2303转接到PC USB。

[cpp] view plain copy

  • static void main_thread_func (uint32_t param)
  • {
  •     uint32_t test_status;
  •     int sleep_ticks;
  •
  •     /* Compiler warnings */
  •     param = param;
  •
  •     /* Initialise UART (9600bps) */
  •     if (uart_init(9600) != 0)
  •     {
  •         /* Error initialising UART */
  •     }
  •
  •     /* Put a message out on the UART */
  •     printf("Go\n");

添加自己的中断服务程序 ISR,要注意,在进入和退出时,分别调用atomIntEnter()和atomIntExit(TRUE)。这两个函数时系统调度器要用到的

[cpp] view plain copy

  • #if defined(__IAR_SYSTEMS_ICC__)
  • #pragma vector = 13
  • #endif
  • INTERRUPT void TIM1_SystemTickISR (void)
  • #if defined(__RCSTM8__)
  • interrupt 11
  • #endif
  • {
  •     /* Call the interrupt entry routine */
  •     atomIntEnter();
  •
  •     /* Call the OS system tick handler */
  •     atomTimerTick();
  •
  •     /* Ack the interrupt (Clear TIM1:SR1 register bit 0) */
  •     TIM1->SR1 = (uint8_t)(~(uint8_t)TIM1_IT_UPDATE);
  •
  •     /* Call the interrupt exit routine */
  •     atomIntExit(TRUE);
  • }

另外atomthreads的底层硬件操作实际是调用意法半导体的标准库函数。只不过作者为了让代码精简,只拿出了用到的函数。

为了对代码管理,本人在Kelvin Lawson的基础上开发了自己的分支。又由于我主要使用IAR编译器,所有所有的修改都基于这个开发环境。

参考链接

网友(2018-09-06):
楼主能不能发点资料上来

网友A:
这么多的系统,学哪个好

网友B:
新的操作系统?还没用过

网友B:
有没有一些资料可以分享下?

网友C:
你好? atomthreads如何个改为,可以管理64K代码以上;STM8的FLASH是从0X8000-0XFFFF;只能管理32K;超过后编译烧进单片机就不能正常运行了。请教下如何解决。 谢谢! 1067371114@QQ 小李

网友D:
Atomthreads 第一次接触 ,好陌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