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转】二元一次方程在呼吸灯上的应用

楼主(2016-11-27):
我一直想用一个简单的表达式把呼吸灯效果表达出来。搜索了一下,大家都是千篇一律。我看稍微有点想法的也是说用sin(x)函数实现,还有人说有matlab。我只是想说,对于一个2MHz的单片机,你们的要求太高了。

我只是追求用最简单,而且运算量不大的C代码实现。抛物线函数足够了,开口向下的,还要过原点(0,0),因为起始灯是熄灭的。

二元一次方程最适合。参数a,b,c的c=0,因为过了原点。又由于开口向下,a<0。这些是利用二元一次方程的特性可以看出来。

呼吸灯的亮度无非是控制占空比,通常是在timer控制器设置PWM输出方波信号占空比的分子和分母来实现不同的亮度。分母为最亮值,如果分子y为极限值分母,那么输出信号就为常高。所以是最亮。

说了点最基础的知识。再回到方程。方程有两个根x1,x2,一个是0,一个需要计算一下。

上面方框中的公式就是我们要写成代码的东东。可以看到我们只剩下一个参数需要调节,就是b,因为单片机一般是整数运算,所以我们的抛物线,并不是一个曲线,而是曲线上,一些不连续的点,这个参数b,就是用来调节这些不连续的点的美丽程度的。

在我的STM8L开发板上,我利用内置的RTC定时触发亮度的变化,参考代码如下:

[cpp] view plain copy

  • void RTC_callback()
  • {
  •     static int16_t x=0;
  • #define b (int16_t) 3
  •     uint16_t y;
  •
  •     y = (b*x)-((b*b*x*x)/(4*TIM2_PERIOD));
  •
  •     x++;
  •     x=x%((4*TIM2_PERIOD)/b);
  •
  •     TIM2_SetCompare1(y);
  • }

楼主:
视频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0frjMheZDMw/

另外可以看出b越大,你的X的取值范围就越小。这样你的不连续点就太少,导致LED亮度变化可能不那么平滑。

网友A:
这个想法不错,有空我也试试;

网友:
类比的话三角函数也可以了。

网友B:
你用三角波还要方便

网友C:
还是用PWM调节占空比的

网友D:
那随便什么函数都可以了,就看这个函数的计算速度能否达到那个频率的要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