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7C024-AV的SEM引脚必须得用吗?

楼主(2016-11-27):
CY7C024-AV的SEM引脚连接到DSP的普通I/O口,两个DSP分别写到不同的地址空间,软件编程时必须得用到SEM引脚吗?各位大神赐教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的指点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啊    你具体看看引脚功能吧

网友A:
如果是片选的话  肯定要接  不能一直拉低
如果一直拉低   就会更其他外设地址数据线冲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过这个芯片啊    你具体看看引脚功能吧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片选的话  肯定要接  不能一直拉低
如果一直拉低   就会更其他外设地址数据线冲突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