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 的SPI3如何配置呢,配置SPI1和SPI2都是可以的

楼主(2016-11-27):
STM32F103 的SPI3如何配置呢,配置SPI1和SPI2都是可以的,SPI3通讯就没反应了

网友A:
照理说应该所有是一样的,你可以全局替换SPI为SPI3试试

网友B:
找官方的例程看看,官方没SPI3的例程吗

网友C:
因为SPI3好像是个复用下载口,最好不要用SPI3.

网友D:
复用JTAG,需要禁止jtag功能才可以的。

网友E:
将SPI3重影射到其他管脚去试试,看看是不是真是JTAG引脚的问题

网友F:
SPI3的端口因为有JTAG端口存在,因此在使用时候需要禁用JTAG端口,打开复用AFIO时钟,然后禁用JTAG,保留SWD即可。

网友G:
在使用stm32的时候, spi3和jtag口是有重合的, 如果要使用spi3 或者要把jtag口作为普通io口

网友H(2019-03-06):
SPI3和JTAG接口复用了,如果你用的是SW接口调试,可以把JTAG关了。
开启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关闭JTAG功能。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JTAGDisable,ENABL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