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关于Vivado上IP核生成时总有一个dcp文件缺少的问题

楼主(2016-11-27):
IP核配置完成后在sources一栏总会显示有一个DPC文件缺少,如图,求助各位大神

网友A(2019-03-06):
兄弟,有解决吗?我也遇到了

网友B(2020-02-13):
好心答复个问题 真他妈费劲

网友C(2020-04-03):
引用 网友B:
好心答复个问题 真他妈费劲

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无法按照你的办法解决。你是在单个的ip上右键可以reset、重新生成,我的是灰色的,不能针对单个的IP进行这样的操作。对整个block design可以这样,但没有效果,仍然没有dcp文件。
win10专业版,vivado2019.1。我自个儿家里的台式机可以正常生成dcp文件,但是公司的办公电脑不行。重新安装了vivado2019.1未解决问题。现在连ARM核都无法添加,还是zedboard。软件用管理员权限启动也不行。
不知道层主有什么建议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C:
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但无法按照你的办法解决。你是在单个的ip上右键可以reset、重新生成,我的是灰色的 ...

我自己回答下吧。
在网上始终没找到确切的解决办法,目前算是解决了。
办法就是,关掉杀毒软件。。。
电脑win10,开了腾讯的电脑管家,彻底关掉就OK了。
不关?连个简单的LED点亮的module都synth失败。vivado重装了好几遍,删注册表都没用。
虚拟机ubuntu里都可以正常工作,自己家用电脑也可以正常工作。
原因再看看。
在防火墙里检查vivado无果。

其实起初是正常工作的,但在某一天打开vivado就不行了。可能是设置了杀毒软件某个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