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障诊断电路设计

楼主(2016-11-27):
大家好,关于这个DPF喷嘴预热塞额电路设计我有两个疑问:
(1)怎么把预热塞的工作电流控制在6-8A?
(2)这个故障诊断的电路要怎么设计呢?

网友A:
预热塞的电阻如果一定,可以测两边电压,那两个保护电路也是通过电压来检测开路、短路之类的故障的。

网友B:
不用继电器,用PWM芯片控制,检测负载根电压和电流就能达到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热塞的电阻如果一定,可以测两边电压,那两个保护电路也是通过电压来检测开路、短路之类的故障的。 ...

这样,我用两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继电器,用PWM芯片控制,检测负载根电压和电流就能达到目的

我觉得这样控制预热塞挺麻烦的,直接用一个高端开关就可以了,那样高端开关芯片自身就包含了故障诊断功能!

网友B:
高端驱动不好做,低端好做得多,甚至可以使用PWM的芯片

网友C(2019-03-30):
那两个保护电路也是通过电压来检测开路、短路之类的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