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8单片机开发时常见问题解决

楼主(2016-11-27):
STM8S103系列没有bootloader引导程序,别的系列都有bootloader了
为什么新的STM8 单片机在串口口下载时只能下载一次?

出场的STM8 单片机内部并不是绝对的空白,内部有bootloader 存
在,在我们进行串口下载的时候,下载软件需要先和STM8 的
bootloader 进行通信在得到bootloader 的回答的时候才可以进行下载,
也就是此时的bootloader 的状态必须是ENABLE 的,但是在单片机
内部是空的时候,单片机的bootloader 处在disable 状态,但是可以
进行一次烧写,第一次下载的程序必须要修改option byte,使得
Bootloader enable,这样以后可以一直用串口下载了。否则,就在也
没有办法进行串口下载程序了,这时需要使用ST link 对bootloader,
进行ENABLE,方可继续进行ISP 的下载。
在STVD 新建工程的时候工程的名字不要有空格有空格的话啊会有
警告

如何生成HEX 文件
、STVD 如何输出hex 文件
菜单栏 Project -> Setting 打开“Post_Build”标签,命令框原默认定义:
chex -o $(OutputPath)$(TargetSName).s19 $(OutputPath)$(TargetSName).sm8
输出S19 格式的目标文件。
在其中增加或修改为:
chex -fi -o $(OutputPath)$(TargetSName).hex $(OutputPath)$(TargetSName).sm8
即可输出hex 格式目标文件。
生成hex 文件被输出到目录 项目“\Debug”目录下。

怎样对STM8 单片机进行位操作
_Bool 在程序中使用的位名称 @ 寄存器:位数;
_Bool FLAGB0 @FLAG:0;

_Bool  led @PD_ODR:0;     //定义led是接在PD端口的0位

STM8 单片机寄存器操作时的中断函数写法如下定时器1
@far @interrupt void TIM1_OVER_Int(void)
{
TIM1_SR1 = 0x00;
}

上面的是用CXSTM8 + STVD开发时的常见问题。

下面介绍的是STM8在用IAR for STM8开发时的问题:

位定义  如: PD_ODR_ODR3 = 1 ;  //让PD端口的3位输出高电平

输出HEX方法:

中断函数写的方法:
#pragma   vector = TIM1_OVR_UIF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1_OVR_UIF(void)
{
    TIM1_SR1_UIF = 0;
   //写的代码放这里
   }
}

芯片选择:

如果项目内包含多个文件包就放入连接路径,如下图:

调试时一般用的是ST-LINK:

综上所说后,关与STM8单片机加密的问题,可以在写程序时加入指令,可以直接用STVP软件实现代码加密下图:
如果开,则就是加密启作用,如果选择OFF则就是代码不保护,就能用ST-LINK读出芯片里面的代码HEX

最后关于端口方向设定:

关于STM8的I/O结构及相关介绍详见Datasheet,这里仅对作部分简单介绍,下面是STM8的I/O引脚配置表:
STM8 I/O 口引脚配置表

Px_DDR

Px_CR1

Px_CR2

I/O 方式

引脚状态说明

输入

悬浮输入

输入

上拉输入

输入

中断悬浮输入

输入

中断上拉输入

输出

开漏输出

输出

推挽输出

X

输出

输出(最快速度为10MHZ)

网友A:
有的时候进行编译打不开头文件,因此而出现的错误了

网友B:
怎样书写中断函数并且在主函数文件 main.c 中调用函数的中断
服务程序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的时候进行编译打不开头文件,因此而出现的错误了

对于这个问题,将相应的包含文件复制到COSMIC 安装文件夹下面的Hstm8 文
件夹下面即可啦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怎样书写中断函数并且在主函数文件 main.c 中调用函数的中断
服务程序呢?

在stm8_interrupt_vector.c 文件里面的中断向量的映射
{0x82, NonHandledInterrupt} 的字符 “NonHandledInterrupt”改为所
要书写的中断函数的函数名

网友E:
例 TIME4 的 溢出中断改写为{0x82,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然后在文件中进行函数终端服务程序的声明

网友F: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函数体

网友G:
引用 网友F:
@far @interrupt void TIM4_UPD_OVF_IRQHandler (void)

函数体

这个是在主函数中进行函数服务程序的书写形式。。

网友:
如果用Keil做,你还要在工程配置信息里填上路径呢,不然一样无法识别。

网友H:
stlink和jlink是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