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频率与占空比

楼主(2016-11-27):
这几日在玩单片机突然想起步进电机看资料发现频率与占空比下面是个人收集的一些解释,往后来者能够参考下。
pwm的频率是指每秒钟信号从高电平到低电平再回到高电平的次数,占空比是高电平持续时间和低电平持续时间之间的比例。
pwm的频率越高,其对输出的响应就会越快,频率越低输出响应越慢。 pwm的调节作用来源于对“占周期”的宽度控制,“占周期”变宽,输出的能量就会提高,通过阻容变换电路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会上升,“占周期”变窄,输出的能量就会降低,通过阻容变换电路所得到的平均电压也会下降。pwm就是通过这种原理实现D/A转换的。

以下是名词解释
占空比是指高电平在一个周期之内所占的时间比率。方波的占空比为50%,占空比为0.5,说明正电平所占时间为0.5个周期。
现代汽车的控制精度越来越高,特别是在电控系统中,以前所采用的一些普通的开关式的执行器件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轿车的控制要求了,比如说EGR系统,怠速控制系统,燃油蒸发控制系统等等。准确地说,占空比控制应该称为电控脉宽调制技术,它是通过电子控制装置对加在工作执行元件上一定频率的电压信号进行脉冲宽度的调制,以实现对所控制的执行元件工作状态精确,连续的控制。近几年上海通用别克轿车所采用的线性EGR系统实际上就是利用了这一技术从而实现了EGR阀的线性开关功能。那么为什么我们又将电控脉宽调制技术称作占空比控制技术呢,事实上,占空比是对电控脉宽调制的引申说明,占空比实质上是指受控制的电路被接通的时间占整个电路工作周期的百分比。
频率是单位时间内完成振动的次数,是描述振动物体往复运动频繁程度的量,常用符号f或v表示,单位为秒-1。为了纪念德国物理学家赫兹的贡献,人们把频率的单位命名为赫兹,简称“赫”。每个物体都有由它本身性质决定的与振幅无关的频率,叫做固有频率。频率概念不仅在力学、声学中应用,在电磁学和无线电技术中也常用。交变电流在单位时间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做电流的频率。

网友A:
占空比和频率都是可调的,占空比得看是什么情况下用于什么场合

网友B:
物质在1秒内完成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叫做频率,常用f表示。

网友C:
交流电的频率是指它单位时间内周期性变化的次数,单位是赫兹(Hz),与周期成倒数关系。

网友D:
日常生活中的交流电的频率一般为50赫兹或60赫兹。

网友E:
无线电技术中涉及的交流电频率一般较大,达到千赫兹(KHz)甚至兆赫兹(MHz)的度量。

网友F:
我国使用的电是一种正弦交流电,其频率是50Hz。

网友G:
目前,全世界的电力系统中,工频有两种,一种为50Hz,还有一种是60Hz。

网友H:
频率与占空比问题在应用中经常有需要被考虑。

网友:
可以结合STM32的PWM的配置上讲解,都有哪些对应的内容要坐

网友I:
占空比实质上是指受控制的电路被接通的时间占整个电路工作周期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