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LCD彩色液晶屏显示汉字、英文

楼主(2016-11-27):
62.1 实验目的
移植LCD底层驱动程序到工程中,在LCD彩色液晶屏上显示汉字、英文、数字。
62.2 使用软件方法取字模
在例程中有一个“软件”文件夹,存放的是我们取字模的应用软件“PCtoLCD2002完美版”,我们使用这个软件获取我们需要的字模形式和大小。在此例程中我们需要现实的汉字是24×24,界面入下图所示。
62.1  字模应用软件界面
    我们需要字模格式是C51方式,所以在设置界面中要把“自定义格式”选择为“C51格式”。点阵输入框经过计算后填入正确的数值。
62.2  字模应用软件格式设置界面
62.3 程序文件设计      62.3.1  main.c文件中的程序
主程序就实现初始化和调用驱动程序,这样主程序控制思路清晰,流程简单。要想了解全面详实的程序,请大家参考光盘(网盘)中程序及程序注释。
/***********************************************************************
*   说    明: LCD彩色液晶屏显示汉字、英文、数字
*   开发平台: 剑齿虎STM8开发板
*   作    者: 刘洋 张殿东
*   版    本: V1.0
*   日    期: 2016-05-03
*
*   IAR开发环境    版本 V2.20.1
*   ST库函数       版本 V2.2.0
***********************************************************************/
#include"pbdata.h"//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voidBSP_Configuration(void);//硬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
*   函 数 名: main
*   功能说明: c程序入口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错误代码(无需处理)
***********************************************************************/
intmain(void)
{
  BSP_Configuration();//硬件驱动初始化函数
  LCD_Demo();
  while(1)//主程序循环,反复执行循环体里的语句
  {
  }
}
/***********************************************************************
*   函 数 名:BSP_Configuration
*   功能说明: 初始化硬件设备。只需要调用一次。该函数配置CPU寄存器和外设的寄存器并初始化一些全局变量。
*   形    参:无
*   返 回 值: 无
***********************************************************************/
voidBSP_Configuration(void)
{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时钟速度为内部16M,1分频,
  UART1_Congfiguration();//调用RS232串口1初始化函数
  LED_Init();//调用LED初始化函数
  LCD_Init();
  rim();//打开总中断
}
/*断言函数:它的作用是在编程的过程中为程序提供参数检查*/
#ifdefUSE_FULL_ASSERT
voidassert_failed(u8* file,u32 line)
{
  while(1)
  {
  }
}
#endif

楼主:
62.3.2  pbdata.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引入自定义公共头文件
/***************************************************************************
*  函 数 名: delay_us
*  功能说明: 微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微秒数,输入nCount=1微妙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u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微妙
{
   nCount*=3;//等同于 nCount=nCount*3  相当于把nCount变量扩大3倍
   while(--nCount);//nCount变量数值先减一,再判断nCount的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等于0退出循环。
}
/***************************************************************************
*  函 数 名: delay_ms
*  功能说明: 毫秒延时程序,注意此函数的运行环境为(16M时钟速度)
*  形    参:nCount要延时的毫秒数,输入nCount=1毫秒
*  返 回 值: 无
***************************************************************************/
void delay_ms(u16 nCount)  //16M 晶振时  延时 1个毫秒
{
   while(nCount--)//先判断while()循环体里的nCount数值是否大于0,大于0循环,减一执行循环体,等于0退出循环。
   {
       delay_us(1000);//调用微妙延时函数,输入1000等译演示1毫秒。
   }
}
/***************************************************************************
*  函 数 名: Get_decimal
*  功能说明: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形    参:dt输入数据 deci小数位数,最多保留4位小数
*  返 回 值: 放大后的小数部分
***************************************************************************/
u16 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
    long x1=0;
   u16 x2=0,x3=0;
   if(deci>4) deci=4;
   if(deci<1) deci=1;
   x3=(u16)pow(10, deci);
   x1=(long)(dt*x3);
   x2=(u16)(x1%x3);
   return x2;
}
62.3.3  pbdata.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_PBDATA_H//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_PBDATA_H
#include"stm8s.h"//引入STM8的头文件
#include<stdio.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math.h"//需要引用这个头文件才能实现
#include"led.h"  //引用LED头文件
#include"uart1.h"//引用RS232头文件
#include"ili9328.h"
#include"lcd.h"
voiddelay_us(u16 nCount); //微秒延时程序
voiddelay_ms(u16 nCount); //毫秒延时程序
u16Get_decimal(double dt,u8 deci);   //获得数值小数部分
#endif//定义文件名称结束

楼主:
62.3.4  ili9328.c文件中的程序
底层驱动程序,直接加入到工程中即可。……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62.3.5  ili9328.h文件中的程序
底层驱动程序,直接加入到工程中即可。……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62.3.6  lcd.c文件中的程序
#include "pbdata.h"
const u8 font[2][72]={
{0x00,0x00,0x00,0x00,0x08,0x00,0x00,0x08,0x02,0x00,0x10,0x0C,0x00,0x10,0x38,0x00,0x20,0xE0,0x00,0x5F,0x80,0x00,0x99,0x00,0x03,0x00,0x80,0x06,0x00,0xC2,0x1C,0x00,0x72,0x70,0x00,0x04,0x28,0x00,0x08,0x04,0x00,0x30,0x03,0x03,0xE0,0x01,0xBF,0x00,0x00,0xD7,0x00,0x00,0x60,0xC0,0x00,0x60,0x30,0x00,0x30,0x18,0x00,0x30,0x0E,0x00,0x20,0x06,0x00,0x00,0x04,0x00,0x00,0x00},/*"众",0*/
{0x00,0x00,0x00,0x00,0x02,0x00,0x02,0x04,0x00,0x02,0x08,0x0C,0x02,0x30,0x38,0x02,0xE0,0x00,0x7F,0xFE,0x00,0x3F,0xFE,0x00,0x02,0xC0,0xFC,0x06,0x60,0x04,0x02,0x20,0x04,0x00,0x01,0x04,0x1F,0xFE,0xC4,0x09,0x24,0xE4,0x09,0x24,0x04,0x09,0x24,0x04,0x09,0x24,0x04,0x09,0x24,0x3C,0x09,0x24,0x00,0x1F,0xFE,0x40,0x1F,0xFE,0x30,0x00,0x00,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想",1*/
const u8 str[15][36]={
{0x00,0x20,0x00,0x00,0x3C,0x00,0x00,0x3F,0xE0,0x00,0x23,0xF8,0x00,0x00,0xE0,0x00,0x27,0x00,0x00,0x3E,0x00,0x00,0x3F,0xE0,0x00,0x21,0xF8,0x00,0x01,0xE0,0x00,0x3E,0x00,0x00,0x20,0x00},/*"w",0*/
{0x00,0x20,0x00,0x00,0x3C,0x00,0x00,0x3F,0xE0,0x00,0x23,0xF8,0x00,0x00,0xE0,0x00,0x27,0x00,0x00,0x3E,0x00,0x00,0x3F,0xE0,0x00,0x21,0xF8,0x00,0x01,0xE0,0x00,0x3E,0x00,0x00,0x20,0x00},/*"w",1*/
{0x00,0x20,0x00,0x00,0x3C,0x00,0x00,0x3F,0xE0,0x00,0x23,0xF8,0x00,0x00,0xE0,0x00,0x27,0x00,0x00,0x3E,0x00,0x00,0x3F,0xE0,0x00,0x21,0xF8,0x00,0x01,0xE0,0x00,0x3E,0x00,0x00,0x20,0x00},/*"w",2*/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8,0x00,0x00,0x38,0x00,0x00,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3*/
...
void show_font(u16 x,u16 y,u8 id,u16 qj,u16 bj)
{
    u8 k=0,t=0,temp=0;
    u16 y0=0;
    y0=y;
    for(k=0;k<72;k++)
    {
        temp=font[id][k];
        for(t=0;t<8;t++)
        {
            if(temp&0x80)
            {
                LCD_DrawPoint(x,y,qj);
            }
            else
            {
                LCD_DrawPoint(x,y,bj);
            }
            temp<<=1;
            y++;

            if((y-y0)==24)
            {
                y=y0;
                x++;
                break;
            }
        }
    }
}
void show_str(u16 x,u16 y,u8 id,u16 qj,u16 bj)
{
    u8 k=0,t=0,temp=0;
    u16 y0=0;
    y0=y;
    for(k=0;k<36;k++)
    {
        temp=str[id][k];
        for(t=0;t<8;t++)
        {
            if(temp&0x80)
            {
                LCD_DrawPoint(x,y,qj);
            }
            else
            {
                LCD_DrawPoint(x,y,bj);
            }
            temp<<=1;
            y++;

            if((y-y0)==24)
            {
                y=y0;
                x++;
                break;
            }
        }
    }
}
void LCD_Demo(void)
{
  u8 i=0;
  for(i=0;i<2;i++)
  {
    show_font(80+i*50,50,i,RED,LIGHTBLUE);
  }
  for(i=0;i<15;i++)
  {
    show_str(10+i*15,100,i,RED,LIGHTBLUE);
  }
}

楼主:
62.3.7  lcd.h文件中的程序
#ifndef _LCD_H  //宏定义,定义文件名称
#define _LCDD_H
#include "stm8s.h"//引用STM8头文件
void show_font(u16 x,u16 y,u8 id,u16 qj,u16 bj);
void show_str(u16 x,u16 y,u8 id,u16 qj,u16 bj);
void LCD_Demo(void);
#endif
62.3.8  uart1.c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62.3.9  uart1.h文件中的程序
……详细程序请参考程序例程。
62.4 实验效果
复位后,程序创建一个新的文件,文件名为“LY-STM8 主讲人:刘洋 视频教程下载地址 www.zxkjmcu.com”,如果SD卡中已经有这个文件了,就会提示“文件已经存在”。

图62.3  LCD彩色液晶屏显示实验效果

网友:
是不是高级的都不用带字库的,而是直接在系统里面使用字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