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3的编程和调试接口有哪些

楼主(2016-11-27):
PSoC3的编程和调试接口有哪些?

网友A:
JTAG和SWD接口

网友B:
这个有ISP吗

网友C:
好像没有ISP

网友A:
非易失性存储器的编程

网友A:
PSoC3结构包括一个测试控制器

网友D:
通过PSoC3的片上调试DoC模块来访问芯片的存储器和寄存器

网友E:
IEEE1149.1-2001标准,这个标准基于一个概念,即使用一个布线贯穿所有IC引脚的移位寄存器(这也叫做边界扫描)。每个引脚上都有一个边界扫描单元。在PSoC3中,大部分的GPIO和SIO端口引脚都有边界扫描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