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总线模块的特点有哪些呢

楼主(2016-11-27):
USB模块的特点有哪些呢

网友A:
与USB2.0规范兼容

网友B:
支持全速外设,最高速率到12Mbps

网友C:
这个是通用的USB2.0,所有2.0的特点都有的

网友B:
支持8个数据端点和1个控制端点

网友A:
四种类型的传输-块(批量)数据传输,中断传输,同步传输和控制传输

网友C:
这个是必须的,所有的USB都是支持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必须的,所有的USB都是支持的

好像有些大容的移动硬件,不一定吧

网友D:
两种类型的逻辑传输模式:存储转发模式和直通模式

网友B:
差分信号(D+和D-)输出

网友E:
支持P2/2和CMOS信号

网友D:
存储转发模式下支持最大的包为512个字节,直通模式的同步传输支持最大的包为1023个字节

网友C:
支持3.3和5V的电压,这个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