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模块的串行接口引擎SIE是什么作用呢

楼主(2016-11-27):
SIE模块的功能是什么?

网友A:
SIE用于处理译码,以及在发送和接收时,创建数据和控制包

网友B:
接收时,SIE将USB的位流解码成USB的包  发送时,创建USB的位流

网友C:
其实相当于串口通信里的那个串转并和并转串的东东

网友A:
控制端点集成一个8字节缓冲区

网友B:
这个模块的寄存器主要用于配置数据端点操作和控制端点的数据缓冲,寄存器也控制每个端点可用的中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其实相当于串口通信里的那个串转并和并转串的东东

是这样的吗?

网友A:
        SIE寄存器CNT0和CNT1保持着每个端点的计数值,这个计数值表示USB传输的数据字节的个数

网友B:
在输出(OUT)端点情况下,固件程序确定端点所能接收到的最大的字节

网友E:
SIE用所接收到的字节数更新寄存器。在输入(IN)端点情况下,它保持将要发送数据的字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