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关于FLASH保存参数数据

楼主(2016-11-27):
单片机是STM32F103RBT6,128K flash,我想实现掉电保存数据,flash一页1KB,我想分成30份,每份32字节数据,第一次就擦除该页数据,掉电直接写入32字节数据,以后只要断电,不再进行擦除flash整页的操作,就立马接着上次存数据的后面写入此时的32字节数据,直到写完30份,然后才进行一次擦除该页数据操作。 这样来说可行么???  对了掉电检测使用PVD检测 电压值,初步设定为2.9v,只要掉电,就直接执行写寄存器操作。因为看网上都说写之前一定要进行擦除性操作。所以想确认下可行性

网友A:
1.有修改就保存,为毛掉电存
2.1024/32=32,30份是什么意义

网友:
如果有bat把指针放到那里可以省去搜索的步子
用更多的flash有利于延长寿命,利用指针循环写。

网友B:
有上位机吗?可以在上位机保存

网友C:
采取掉电保存

网友D:
方法是可行的,我们试过。但我们用了一个电源监测芯片IMP809M,专门监测5V。MCU独立用一个LDO(PAM3101)供电,5V串二极管——并一个1000u电容——接LDO。只要5V电压跌到4.38V,MCU就从IMP809M立即获取到一个中断,然后你就从容保存数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