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2716 3g模块跟单片机通信

楼主(2016-11-27):
一个项目,需要用中兴MC2716 3g模块,但我对他一无所知啊,不知道如何用单片机写驱动,只知道他是PCI接口,求大神提点。

网友A:
单片机没用这种接口吧,单片机一般是i2c,spi,uart通信

网友:
PCI接口?这个普通MCU可不行,换用串口接口的模块。

网友B:
http://www.headele.com/Datasheet ... rdware%20Design.pdf
虽然使用的pcie接口但是没有用pcie的link

网友C:
3G模块基本都是PCIe和USB接口

网友D:
PCI接口的比较复杂了,,一般我见过的都是SPI或者UARt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