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个霍尔传感器

楼主(2016-11-27):
需要一个霍尔传感器,要求如下:
1、开关量输出,有磁性时输出低电平。
2、供电电压3V左右
3、灵敏一些(因为配套磁铁的磁性比较弱)

前两条好说,最后一点有点难搞,因为灵敏性不是直观的指标。

多谢!!

网友A:
还是用 线性在电压比较器把

网友B(2017-01-23):
可以用下,TMR 磁传感器 ,比霍尔的灵敏度高,功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