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有关AP1501的问题

楼主(2016-11-27):
在测试的时候,元件的输入电压为13.77V,输出电压4.99V。然后在元件前面加了一个万能表,准备测输入电流,此时的输入电压为13.73V,但输出电压却降到4.21V。用的二极管是MBR1045,电感是220uH  10A的,负载2.8A,元件是AP1501-5V的。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电感是220uH 是推荐值?有点大了吧

网友:
输入电容过小。或串入的位置不对

网友B:
建议用示波器测测带负载时的输出波形,怀疑外围有可能是电感、电容的参数选择的不合适

网友C:
如果主芯片没有问题不是假货,出现问题的无非是输入电容, 输出电容, 肖特基二极管以及电感,其中最关键的元件是电感和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