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510仿真器驱动

楼主(2016-11-27):
(无正文)

网友:
CCS v5里TI的仿真器驱动程序都是自带的

如未成功安装,也可去其官网下载。

网友A:
可能是系统原因,我用的也是win7 64位的。装430仿真器驱动是就这样,用官方直接下载的驱动解决的。

网友B:
不行就换系统,64位对于510不支持

网友C:
64系统的驱动程序没有吧。

网友C:
这个仿真驱动在XP上能够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