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Buck电路电流冲击

楼主(2016-11-27):
请问buck电路的电流冲击怎么抑制啊???具体情况是:220V市电整流后得到310V直流,我想降到200V左右然后高频逆变得到20K的方波在LC滤成正弦加上高变比变压器最终想得到10000V以上的高频高压,大体功能已经能实现,就是加上变压器后buck电路的电流冲击一直解决不好,电感一直响,驱动板的过流报警灯一直闪,我查了资料,有的说是因为电感断电时的冲击,有的 说是二极管的反向恢复造成的冲击电流,我尝试在电感两端反向并联一个快恢复二极管加上电阻,并且尝试了在续流二极管两端加上RC吸收电路,效果都不明显,二极管两端加上RC吸收有所效果,但是不能根治,电压高了电感还是会响,驱动板还是报警,请问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呢?   还请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啊,感激不尽!!!

网友:
示波器看看各点波形,然后判断电路工作状态。

网友A:
响声主要是谐振,怀疑是前端的EMC电感响,或者是整流桥后面的电容小造成的

网友B:
20K时,就属于可闻音频,电感不响岂不是没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