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我的一个PCB需求,不知道能得到多大满足?

楼主(2016-11-27):
做的是传感器电路,测量的是振荡信号大约60K,传感器的内阻是6M左右,我的运放(输入阻抗1.5T)外围电路也有5~10M。我想问下在此频率下(50K~60K)普通电路板上(FR4材质)0603 或者0805两个焊盘的绝缘阻抗是多少?我希望这个绝缘阻抗越大越好!!!
Q1:布线上要注意什么?
Q2:PCB材质和工艺上对厂家如何提出相关要求?
Q3:如何从多方面做到绝缘阻抗越大越好?

谢谢大家!

网友A:
1,注意间距
3,pcb挖空,用直插阻容

网友B:
不记得这个参数,但是绝对不在10M这个量级,不然10M量级的表贴电阻给谁用的?你其实关心的是交流寄生阻抗,这个可以通过拉开焊盘间距离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注意间距
3,pcb挖空,用直插阻容

PCB挖空怎么理解?
还有地方提到特氟龙
不知道具体如何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记得这个参数,但是绝对不在10M这个量级,不然10M量级的表贴电阻给谁用的?你其实关心的是交流寄生阻抗, ...

有这方面资料吗?或者提供下搜索关键词?先搜集资料。

网友C:
楼主并没有提供PCB的尺寸需求,如果没有尺寸要求的话,当然是做的越大越好,器件离得越远越好,但是如果有尺寸要求的话,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网友B:
看FR4板子的参数,百度一下应该有。

网友D:
60Khz??10Mhz??这个频率就开始考虑阻抗了???早了点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60Khz??10Mhz??这个频率就开始考虑阻抗了???早了点把.

此阻抗非彼阻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并没有提供PCB的尺寸需求,如果没有尺寸要求的话,当然是做的越大越好,器件离得越远越好,但是如果有 ...

的确有尺寸限制,盒子做好了,封装现在也是0603。有经验的回复!

网友C:
引用 楼主:
的确有尺寸限制,盒子做好了,封装现在也是0603。有经验的回复!

因为我们也做过类似的项目,都是先做外壳,然后再设计PCB,PCB的外观也是各式各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