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波形合成问题

楼主(2016-11-27):
在for循环中生成了多个dt不同的波形,可以合成一个波形整体输出吗?可以用波形合成函数实现吗?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基准,当然是可以合成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同一基准,当然是可以合成的了

同一基准是?  每次循环,采样率因为与i相关,所以不同,导致波形生成的dt就不同,我要在循环结束后,将每次循环生成的波形进行合成成一个大波形,这样可以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吗?怎么实现啊?求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一基准是?  每次循环,采样率因为与i相关,所以不同,导致波形生成的dt就不同,我要在循环结束后,将每 ...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先将各个波形保存起来,最后再合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是你先将各个波形保存起来,最后再合成

在循环体中生成的波形段数是不定的啊。。。这样每段都保存文件很不方便吧!不能直接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在循环体中生成的波形段数是不定的啊。。。这样每段都保存文件很不方便吧!不能直接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吗? ...

我还是没太明白你说的。循环次数不确定吗?用移位寄存器的话,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容易死掉啊

楼主:
循环次数是前面板人为输入的,不确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还是没太明白你说的。循环次数不确定吗?用移位寄存器的话,如果数据量大的话容易死掉啊 ...

循环次数是前面板人为设置,不确定的。。

我现在不太懂如何使用移位寄存器,因为合成波形函数的是多输入端,是要将移位寄存器添加多个元素,这个添加又添加几个呢?移位寄存器又怎么初始化?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循环次数是前面板人为设置,不确定的。。

我现在不太懂如何使用移位寄存器,因为合成波形函数的是多输入 ...

多个FOR循环,每个移位寄存器的输出作为下一个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个FOR循环,每个移位寄存器的输出作为下一个移位寄存器的初始值。

不太懂诶。。

  合成波形函数的输入端,是多端口诶,这个怎么处理呢,因为段数的不确定性,所以将几段波形合成一个完整的是不确定的。。这个输入端口不知道怎么连接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太懂诶。。

  合成波形函数的输入端,是多端口诶,这个怎么处理呢,因为段数的不确定性,所以将几段波 ...

可以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时半会也说不清楚,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试着做一下

网友A:
或者说你截个图说明一下也行,不然都不清楚你所要表达的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把循环里的波形整合成一个呢

利用移位寄存器,以时间作为基准,可以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利用移位寄存器,以时间作为基准,可以组合

怎么以时间为基准啊?不怎么懂?能说明下吗?麻烦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怎么以时间为基准啊?不怎么懂?能说明下吗?麻烦了,谢谢

图中的t0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t0啊

怎么利用t0啊,每次循环产生的波形dt是不同,然后循环次数也是不定的,所以生成的波形段数也是不定的,怎么以t0为基准,利用移位寄存器实现多段的波形整个成一整段呢?

这个实现过程,运用到的具体函数,能具体说明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