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开关电源变压器选择需要计算出哪些参数

楼主(2016-11-27):
(无正文)

网友A:
一是输入电压是多少,二是你选 用什么样的开关电源芯片

网友B:
还有输出功率,所用变压器材质等等。

网友C:
首先要明确你的应用系统,才好分析,这样太笼统不好说

楼主:
我似乎明白了什么

网友D:
杂数比,磁芯材料,功率,引线脚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