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转】STM8单片机启动流程彻底探究--基于IAR开发环境

楼主(2016-11-27):
初学STM8会发现,STM8官方的固件库并没有提供一个.s文件的启动代码,那么她是如何启动然后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的呢

首先,我们根据ARM的只是可以推测,STM8也是通过复位向量来启动的,假设流程在复位响亮中完成的,应该首先去复位向量表中间去找,看复位向量又要看存储器映射,一环扣一环

STM8使用的是统一编址技术,以下是存储器编址图

我们可以看到,最大取指空间是0XFFFFFF,也就是说,是16M,这是因为PC的特性决定的

在程序内部,它是将16M分为了256个节(sector),每个节的大小为64K,64*256= 16384K=16M,由图我们可以看到,在SECTOR0区间里面似乎还有些玄妙,之后的就是普通空间了

这就是sector的分区,分区如下

0-17ff 是RAM空间,而且是最大的ram空间,STM8的ram一般都小于6K由此可见,在这个ram空间里面就包含有我们的堆栈区域.但是不一定是6K,(3G寻址的win7也没见多少人真的装3G啊,装2G内存条的多的是)

1800-3fff是保留区域

4000-47ff是最大2K的数据保存区(相当于EEPROM)

4800-487f是选项字节空间,用于设置一些配置信息

4900-4fff是保留空间

5000-57ff IO以及外设的寄存器空间(统一编址技术)

5800-5fff 保留区域

6000-67ff 2K的启动代码rom

6800-7eff 保留区间

7f00-7fff 系统寄存器的地址

8000-8080 中断向量

在往下才是flash空间,也就是说,我们的代码存放的区域就是在0x8000开始的

在上面那张图我们可以看见复位向量

楼主:
那是不是说芯片启动立马就到了复位向量0x8000的位置了呢?
其实不然,查看手册我们发现这一段话

也就是说,系统启动的时候不在复位向量的地方,那这个6000区域存放的是啥

原来是启动代码,还是数据手册

鉴于此,我们可以很肯定地说,系统启动的过程是
复位-->跳转到boot ram--->boot ram进行某种初始化-->处理用户有可能的程序更新-->跳转到0x8000-->复位向量执行
既然复位向量在8000,那么代码中应该有指示

我们在IAR里面看到他对中断的处理依靠这个宏定义,实际上他就是定义了两个重要的宏定义
INTERRUPT_HANDLER_TRAP(a)和INTERRUPT_HANDLER(a, b )
我们展开第一个
得到
INTERRUPT_HANDLER_TRAP(a) ==
_Pragma(vector = 1)  __interruptvoid (a) (void)
这里面涉及到两个编译器关键字分别是Pragma和interrupt

Pragma是一个预处理指令,它包含不同的语句的时候有不同的含义,我们现在包含的是vector,那就和vector有关系了

什么意思呢,我们得看具体语法

也就是说,相当于在中断向量表标号中写入指定的函数

_Pragma(vector = 1)  __interruptvoid (a) (void)
相当于在中断向量1的位置写入a这个函数的指针
INTERRUPT_HANDLER( a, b )展开来
_Pragma(vector = b+2)  __interruptvoid (a) (void)
就是在中断向量表B+2的位置写入a这个函数的指针,(因为0和1被reset和trap占用了)
现在我们来看it.c中的语句就很清楚了

第一个函数是trap指针,我们需要实现TRAP_IRQHandler这个函数就能关联上对应的中断向量
第二个函数同样我们只要实现TLI_IRQHandler这个函数就OK了

函数的视线需要遵循
__interrupt void (a) (void)的模式,否则宏定义报错

可是trap有了,reset去哪了呢?这是IAR的一个手段,他把RESET隐藏了,我们来看这个图片

相当于,IAR在RESET处默认存放了一个中断向量指针,指针的指向是__iar_program_start函数,这个函数我们无法找到,属于iar内置函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调试就可以了
打开仿真

在reset位置放置了一个0x80c3地址(0x82属于固定填充,24位地址,32位高八位不用),80c3位置代码如下

由此可见我们的推论是正确的
先设置堆栈基地址0x17ff然后经历lowinit和datainit之后跳转到main函数执行

所以,IAR下编译STM8启动的过程总结如下
复位-->跳转到boot ram--->boot ram进行某种初始化-->处理用户有可能的程序更新-->跳转到0x8000-->复位向量执行à跳转到__iar_program_start-->跳转到main函数地址